[其它应用] 点“自动操作”时,马上红灯绿灯都亮了,什么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4-10-13):
最近在使用中颖的SH88F52(DIP)和SH88F54(QFP44)的单片机做东西,开发工具是去年上海代理商给的,一直没有用。
   现在发现通过串口烧写SH88F54的时候,当我点“自动操作”时,马上红灯绿灯都亮了,什么反应都没有,过会就会提示超时。

网友A:
下载F52的看看DIP的能不能下

楼主:
将F52放到插座上,点“自动操作”,还是一样的现象,烧写不了

网友B:
你试下别的呢

楼主:
我手头有两个S-LAB,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C:
这就不知道了啊

楼主:
插上S-LAB时,我用万用表亮了插座上的VCC与GND,没有电压,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

网友D:
S-LAB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S-LAB拆开看到用的是F516的单片机

网友E:
换个单片机试试,怀疑S-lab坏了

网友F:
插座上的VCC与GND, 如果是编程的时候, 那肯定有问题. 否则就不一定了.

网友G:
最好还是问你的上海代理商吧

网友H:
你是用SLAB的串口功能下载,还是JTAG功能下载

网友D:
如果是用JTAG功能下载的话,在ISP51环境下,是不支持的,必须在KEIL环境下,才可以实现JTAG下载

网友H:
嗯,但是可以在ISP51环境下,实现串口下载,只需连接VDD,GND,RXD,TXD四根线即可。

网友D:
点击下载后,可能老版本的SLAB下载器,还需要,接着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才可以进入ISP功能。新版本不存在按复位键的问题,如果用一般的USP转串口的下载板子,也就是大家刷九星卫星接收器的板子。

网友D:
或者是烧写STC单片机的下载板子在ISP51环境下下载中颖单片机,也需要按复位键

网友A:
请问一下,我做了一个下载电路,使用usb转串口方式下载,用你说的方式还是下载不了,但这下载电路下载stc11f01e没问题,是有什么没注意到吗?

网友D:
你的下载器输出电压必须是5V,中颖的单片机大部分电压范围是3.6V--5.5V,另外,下载器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下载器的TXD接单片机的RXD。你下载的是中颖的那一款单片机,中颖有的型号单片机不支持ISP串口下载的,比如SH79F系列的就不支持ISP串口下载.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试一下:接好下载线到目标板,必须保证下载器VDD有5V电压输出,点击ISP51环境下的“自动操作---确定”,然后立即下载器的VDD管脚断电,再上电,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网友A:
好的,我试下,谢了

楼主:
我也试试吧,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