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走线比较粗

楼主(2014-10-13):
用CY7C68013A 与FPGA做在核心板,USB 走线比较粗 12mil ,也靠的很近,没有焊接EEP,识别不到USB,

网友A:
没玩过,晶振啥的都没问题吧?

网友B:
那个USB那两根线没反吧?

网友C: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

对,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摘到EEPROM

网友C:
嗯,还有我觉得保留管脚和唤醒管脚那里的电阻结构不对

网友E:
我用的核心板,没出过问题

网友F: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G:
线不一定是问题,看电源,看D+,D-有没有反接

楼主:
好,我挨个排查下

网友H:
USB 线宽和线间距应该相同,如果PC 识别不到设备,是unknow device的话,可以确定是硬件问题,USB 信号不通

网友H:
另外就是CY7C68013的reverse pin要接地,wakeup接高。所有AGND都要接地

网友I:
建议lz查看在检查硬件原理图,即使USB走线比较粗,做不到合理的阻抗控制,也不至于识别不到USB。
主要还是USB的走线不能太长了,走线太长,枚举过程会出现time out,导致枚举不成功的。

网友J:
USB2.0的电路板很容易成功。你的问题只要原理图没有错误,多数是焊接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