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编写PSOC程序

楼主(2014-10-13):
用汇编编写PSOC程序应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这个真的没用过,不过资料还是有的。 如果你的 Designer 的安装目录是默认的话,在下面的位置应该能够找到 ImageCraft 汇编语言的用户手册
C:\Program Files\Cypress\PSoC Designer\5\Documentation\Compiler and Programming Documents\Assembly Language User Guide.pdf

网友C:
应该跟单片机差不多吧

网友D:
果然找到了ImageCraft 汇编语言的用户手册

楼主:
嗯,好的,那我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