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 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13):
用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A:
上端软件是什么,报什么错误?

网友B:
对啊,是无法连接还是其他的?

楼主:
使用的中颖的ISP51,提示芯片无响应

楼主:
在Keil中下载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在板子上面烧写的还是在socket上面烧写的?

网友C:
嗯,如果是socket上面,外接有一个CREG要接47uF

楼主:
很是奇怪的问题,什么都没动,又能下载了,、
狂汗...

网友D:
解决方法,关机~~~

再开电脑,重新进入,一切OK~~~

楼主:
OK,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