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引脚高低电平

楼主(2014-10-13):
今天在调试电路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单片机已经启动,基准电压是5v 引脚初始化为输出 方向寄存器设置为0,数据寄存器初始化值为1。然后在main函数中用while(1)循环不断的拉高,拉低引脚值,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拉低都是可以为0V,但是拉高的时候出现只能到2.几V 到不了5V.问一下各位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模拟口、数字口

楼主:
我已经配置为数字端口啦。

网友B:
首先模拟口,
其次,设置时候建议使用字节操作,不要位操作
注意看你的IO口有无被复用,像JTAG引脚
以上是我都遇到过的,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