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池缺电是多少电压?

楼主(2014-10-13):
三节18650电池。3.7V,2000MAH,并联用IC升压到5V,现在想在电池缺电时候报警,检测电池缺电,即点亮一个红色LED,让它闪烁。
那么这里电量低,检测电压多少V算是没电?比如3V是低电压?还是检测电流才算没电?初出茅庐,AD我没有常用过。硬件电路不是很懂,是不是直接用单片机电池电压3.7V并联10K串联10K开启ADC采样电压就搞定了?采样电压AD软件方案么?还是用硬件实现??求大神赐教。

网友A:
1.如果ADC有固定的参考电压,并且AD口够用的话可以用AD口直接检测,至于是低于3V认为电池欠压还是3.3V认为电池欠压这个没有标准,从电池的寿命来考虑,取3.3V更好些,很多手机都是取低于3.3V认为电池欠压;
2.如果ADC没有固定的参考电压,比如电池直接供电,或者系统AD口不够用,可以加个复位芯片或者电压检测芯片来检测

网友B:
理论是3V,不过正如2楼所说的,为了寿命都取3.2V 或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ADC有固定的参考电压,并且AD口够用的话可以用AD口直接检测,至于是低于3V认为电池欠压还是3.3V认为 ...

PIC内部采样有1V,2V,4V参考电压,还有直接接到VCC的。我就用内部4V参考电压好了。现在是直接串联一个10K电阻到IO口,应该可行吧,低电压就按照3V好了。不是手机的,只是低于这个电压给个提示,让用户更换电池。电池是不可充电的。

网友C:
用电路搭接更简单…硬件
  当然:感受一下单片机、编程也行…

网友D:
用AD,然后用三极管做开关搭分压电路。
具体检测电压可以看一下,一般设置3.5~3.6V。我这边使用带保护板的18650一般情况下3.5~3.6V,电池本身就保护掉了。

网友E:
       一般锂电池放电到3.3V时就应该补充能量了,到约2.9V时,所剩能量就不多了,绝对不能低于2.5V,否则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可考虑使用如韵电子的CN303,双通道电压检测芯片。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3V时,一个通道输出报警信号;当电池电压下降到2.9V左右时,另一个通道输出信号关断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路搭接更简单…硬件
  当然:感受一下单片机、编程也行…

纯硬件电路怎么搭?我感觉软件好做点吧。。

嗯!…思维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然后用三极管做开关搭分压电路。
具体检测电压可以看一下,一般设置3.5~3.6V。我这边使用带保护板的1 ...

我是一个10K串联到IO,没分压。应该不用分压了吧。直接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10K串联到IO,没分压。应该不用分压了吧。直接采

可以。
不过要适当考虑一些异常因素。

是否采用硬件(比较器),要整体考虑。比如说是否采用了带ADC的单片机,或者单片机不带ADC,但带比较器,又或者单片机这些资源已无空闲。。

甚至,你也可以利用一般的I/O,嗯,通过电平逻辑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