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335的CAN发送超时和接收超时功能的设置

楼主(2014-10-13):
大家好,我最近在调试28335的CAN模块,中断发送和中断接收都没有问题了,现在遇到的问题的想实现CAN的发送超时和接收超时的处理。发送超时处理已经实现,但是接收超时的时候,会出现时间还没有达到MOTO设置 的值就产生了接收超时中断,不知道是不是代码没有设置好?
我使用CANA的邮箱0作为发送邮箱,邮箱1作为接收邮箱。下面这个代码是我发送的函数,大家帮我看一下,有哪里设置不正确不?
void CanaSendHandle(Uint32 Value)
{
        Uint32 BeginTscValue,SendTimeOut,ReceiveTimeOut;
        SendTimeOut = 2000;  //发送超时时间为:1*2000=2000us=2ms
        ReceiveTimeOut = 100000; //接收超时时间为:1*100000us=100000us=100ms
        //1.设置邮箱的值
        ECanaMboxes.MBOX0.MDL.all = Value;
        //=======================================================
        //设置发送邮箱超时寄存器
        //1.读取CANTSC值,然后设置MOTO的值

        EALLOW;
        BeginTscValue = ECanaRegs.CANTSC;
        EDIS;
        ECanaMOTORegs.MOTO0 = BeginTscValue + SendTimeOut;
        ECanaMOTORegs.MOTO1 = BeginTscValue + ReceiveTimeOut;
        //2.设置CANTOC的值
        ECanaShadow.CANTOC.all = ECanaRegs.CANTOC.all;
        ECanaShadow.CANTOC.bit.TOC0 = 1;
        ECanaShadow.CANTOC.bit.TOC1 = 1;
        ECanaRegs.CANTOC.all = ECanaShadow.CANTOC.all;

        //3.设置TRS位
        ECanaShadow.CANTRS.all = ECanaRegs.CANTRS.all;
        ECanaShadow.CANTRS.bit.TRS0 = 1;
        ECanaRegs.CANTRS.all = ECanaShadow.CANTRS.all;
        //3.等待邮箱发送成功
        do
        {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0 != 1);
        //4.清除TA位
        ECanaShadow.CANTA.bit.TA0 = 1;
        ECanaRegs.CANTA.all = ECanaShadow.CANTA.all;
    //5.等待清除TA位
        do{
                ECanaShadow.CANTA.all = ECanaRegs.CANTA.all;
        }while(ECanaShadow.CANTA.bit.TA0 != 0);
}

网友A:
也在研究CAN这块,不过我还没有做超时处理,想问下LZ,除了超时处理,LZ有没有做CAN报文校验之类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研究CAN这块,不过我还没有做超时处理,想问下LZ,除了超时处理,LZ有没有做CAN报文校验之类的处理。 ...

好像28335的CAN模块自己对每一帧做了硬件CRC校验,不需要我们另外做了

网友B:
LZ最好检查GPIO管脚CAN功能使能与否,很多开发板硬件做了小量的修改。

楼主:
已经解决了,设置有些寄存器需要32位访问.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是哪个寄存器需要32位访问?我看你的程序中对于具体位的访问不都已经用了影子寄存器了么?

网友D(2014-12-09):
LZ,请教接收超时功能怎么实现的?

网友E(2018-03-07):
请问楼主一下怎么设置can的发送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