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

楼主:
关于压控增益的问题我参照本电路 做了一个实验将场效应管前端对地二极管和电阻不接是只是给栅极一个可调的控制电压上端串电阻输入一个含有负电瓶成分的交流信号 有示波器测试产效应管漏极信号,当栅极电压往大调解到信号降级小到直流成分没有的时候正弦波 波形上半部失真,请给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场效应管是结型耗尽型管子,还有个问题我用场效应管衰减一个信号我是不是得将信号加上直流成分让他处于场效应管正常偏执电压范围啊?

网友A(2014-10-13):
猜测楼主的结型场效应管门极已经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楼主的结型场效应管门极已经导通。

能根据你的思路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楼主的结型场效应管门极已经导通。

门级击穿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门级击穿了吗

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根据你的思路分析一下吗?

“有示波器测试产效应管漏极信号”
从此句看,波形是漏极电压,又根据“场效应管前端对地二极管和电阻不接是只是给栅极一个可调的控制电压”这句,猜测波形是正弦电流流过二极管,由于二极管电压电流非线性产生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测试产效应管漏极信号”
从此句看,波形是漏极电压,又根据“场效应管前端对地二极管和电阻不 ...

我的电路上面没有接上面的的四个二极管,我的栅极对源级加的正直流电平,从图纸上看场效应管的下端应该是源级吧? 场效应管漏源导通 是不是s-d为正电平啊,还有我用万用表测量结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对 源漏级都有0.7v导通压降啊,场效应管的栅极不是场控的吗电阻应该很大啊,

网友B:
结型场效管要反偏滴!

网友C:
这个是JFET,和MOSFET不同,JFET要反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型场效管要反偏滴!

我是加的反偏电压。他失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点评):
说说你的“反偏电压”具体所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型场效管要反偏滴!

Uds为负电压

网友B:
所谓“结型”是指GS实际构成一PN结,它在正常放大工作时必须处于反向截止,并呈现高阻状态
楼主是这样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