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无心睡眠,上来请教问题

楼主(2014-10-13):
系统直流16v供电,系统内有继电器12v,单片机是3.3v的IO,有没有方法可以直接从16v的电源去操作继电器?有没有推荐电路能消耗掉这16v到12v的压差?谢谢

网友A:
串几只二极管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zener钳位,或是T叔所说多串二极管。

网友C:
二楼的方法

网友D:
串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E:
串电阻降压

网友F:
串电阻降压限流

网友G:
电阻、二极管

网友H:
串电阻,选择功率较大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