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结构体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struct typFNT_GB32                       // 32*32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2[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32[128];               // 点阵码数据
};
/*****************************************************************************/
// 汉字字模表  32X32                                                        //
// 汉字库: 楷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struct typFNT_GB32 codeGB_32[] =          // 数据表
{
"欢",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
         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30,0x00,
         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60,0x00,
...

"迎",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70,0x00,
         0x03,0x80,0xE0,0x00,0x01,0xC1,0x80,0x00,
...

"使",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70,0x00,0x00,0x60,0x30,0x00,
         0x00,0x70,0x30,0x00,0x00,0x60,0x30,0x00,
...

"用",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3F,0x80,
         0x00,0xFF,0xC3,0xC0,0x00,0xC1,0x81,0xC0,
...

"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
         0x00,0x00,0xE0,0x00,0x01,0x80,0xC0,0x00,
         0x01,0xC0,0xC7,0x80,0x00,0xC1,0xFF,0x00,
...

"贝",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8,0x00,0x00,0x01,0xFE,0x00,
         0x00,0x7E,0x07,0x00,0x00,0x60,0x06,0x00,
...

"斯",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E,0x01,0x80,0x00,0x0E,0x01,0xC0,
         0x00,0x06,0x03,0x80,0x01,0x84,0x07,0x00,
...

"电",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
         0x00,0x0E,0x00,0x00,0x00,0x06,0x00,0x00,
         0x00,0x06,0x00,0x00,0x00,0x06,0x00,0x00,
...

"子",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8,0x00,0x00,0x01,0xFE,0x00,
         0x00,0xFE,0x1E,0x00,0x00,0x70,0x1C,0x00,
...

"输",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18,0x00,0x03,0x80,0x18,0x00,
         0x03,0x00,0x38,0x00,0x06,0x00,0x34,0x00,
         0x06,0x10,0x62,0x00,0x7F,0xF8,0xC3,0x00,
...

"入",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
         0x00,0x3C,0x00,0x00,0x00,0x06,0x00,0x00,
         0x00,0x03,0x00,0x00,0x00,0x01,0x00,0x00,
...

"压",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FF,0xFF,0xF8,0x03,0x00,0x00,0x00,
         0x03,0x00,0x80,0x00,0x03,0x00,0xE0,0x00,
         0x03,0x00,0xE0,0x00,0x03,0x00,0xC0,0x00,
...

"选",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38,0x00,
         0x04,0x02,0x30,0x00,0x02,0x03,0xB0,0x00,
         0x03,0x02,0x30,0x00,0x03,0x06,0x30,0xC0,
...

"择",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00,0x00,0xC0,0x00,0x20,
         0x00,0xC7,0xFF,0xF0,0x00,0xC0,0x80,0x60,
         0x00,0xC0,0x80,0xC0,0x00,0xC0,0x41,0x80,
...

"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0,0x01,0xFF,0xFF,0x80,
         0x01,0x80,0x01,0x00,0x01,0x80,0x01,0x00,
         0x01,0xFF,0xFF,0x00,0x01,0x80,0x01,0x00,
...

"程",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9,0x00,0x10,
         0x03,0xFD,0xFF,0xF8,0x3D,0x81,0x80,0x30,
         0x01,0x81,0x80,0x30,0x01,0x81,0x80,0x30,
...

"取",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
         0x3F,0xFF,0x80,0x00,0x06,0x0C,0x00,0x00,
         0x06,0x0C,0x00,0x20,0x06,0x0D,0xFF,0xF0,
...

"消",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8,0x00,0x04,0x00,0x1C,0x00,
         0x02,0x04,0x18,0x30,0x03,0x87,0x18,0x30,
         0x01,0x83,0x98,0x60,0x01,0x81,0x98,0xC0,
...

"保",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40,0x00,0x00,0x00,0xE4,0x00,0x40,
         0x00,0xC7,0xFF,0xF0,0x00,0xC6,0x00,0x60,
         0x01,0x86,0x00,0x60,0x01,0x86,0x00,0x60,
...

"存",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0,0x00,0x00,0x03,0x00,0x00,
         0x00,0x06,0x00,0x10,0x00,0x06,0x00,0x38,
         0x1F,0xFF,0xFF,0xFC,0x00,0x0C,0x00,0x00,
...
};

/*****************************************************************************/
// 汉字字模表  32X32                                                        //
// 汉字库: 楷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const struct typFNT_GB32String codeGB_32String[] =          // 数据表
{

"W",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B,0xCF,0x61,0x86,
        0x61,0x84,0x61,0x84,0x31,0x84,0x30,0x84,
        0x31,0xC4,0x31,0xC8,0x31,0xC8,0x31,0xC8,
...

"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F,0xFC,0x18,0x0C,
        0x18,0x04,0x18,0x06,0x18,0x02,0x18,0x00,
        0x18,0x10,0x18,0x10,0x18,0x30,0x1F,0xF0,
...

"L",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18,0x00,
        0x18,0x00,0x18,0x00,0x18,0x00,0x18,0x00,
        0x18,0x00,0x18,0x00,0x18,0x00,0x18,0x00,
...

"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3,0xE4,0x06,0x1C,
        0x08,0x0C,0x18,0x04,0x30,0x02,0x30,0x02,
        0x20,0x00,0x60,0x00,0x60,0x00,0x60,0x00,
...

"O",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C,0x30,
        0x18,0x18,0x10,0x08,0x30,0x0C,0x30,0x0C,
        0x60,0x06,0x60,0x06,0x60,0x06,0x60,0x06,
...

楼主:
有长度限制,继续发剩下的

"M",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8,0x1F,0x38,0x1C,
        0x38,0x1C,0x38,0x1C,0x38,0x3C,0x2C,0x2C,
        0x2C,0x2C,0x2C,0x2C,0x2C,0x6C,0x2E,0x4C,
...

"H",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FC,0x7E,0x30,0x18,
        0x30,0x18,0x30,0x18,0x30,0x18,0x30,0x18,
        0x30,0x18,0x30,0x18,0x30,0x18,0x30,0x18,
...

"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7F,0xE0,0x18,0x38,
        0x18,0x1C,0x18,0x0C,0x18,0x0C,0x18,0x0C,
        0x18,0x0C,0x18,0x18,0x18,0x30,0x1F,0xE0,
...

"S",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7,0xE4,0x0C,0x1C,
        0x18,0x0C,0x30,0x04,0x30,0x04,0x30,0x00,
        0x30,0x00,0x18,0x00,0x1E,0x00,0x07,0xC0,
...
};
在程序中定义的结构体数组,但是一编译的时候就出现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char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的错误,如果把字模数据去掉一半就能编译通过,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关键问题啊,"S"可是一个指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啊,"S"可是一个指针哦

对啊,问题就是我重新定义一个数组就可以编译通过,放在一起就通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初始化的方式是不是不对啊,尝试用{}把初始化部分全部分隔开
{“汉”},{0x00 。。。。。。。。。}
这样试试呢

网友C:
这也太占内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的方式是不是不对啊,尝试用{}把初始化部分全部分隔开
{“汉”},{0x00 。。。。。。。。。}
这样试 ...

其实是我的其中个汉字的ASCII码少了一行,做程序还是得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占内存了吧

没有用专门的字库,只能牺牲内存了~

网友D:
结构体成员只是用来引用的。

结构体变量应该赋初值。

网友E:
你这样要是字多了怎么办,没字库自己做,但是字库要做到Flash里啊,用const。

网友F:
大括号用错了。每一个结构括号一次

网友G:
汉字上的""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