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SD卡问题

楼主(2014-10-13):
本人菜鸟一只,有个想法想问大仙们。请大仙看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我想用51驱动SD卡,然后通过电脑往SD卡里面写入数据,最后想通过遥控器把SD卡的数据读出来,送到I/O口处。比如哦:我往4G的sd卡里创建一个TXT记事本,然后我在记事本里输入1000个十六位进制数,保存。我用的是stc89c52,假设我的I/O口全部接上LED,那我可不可以用通过MP3遥控器控制单片机,把SD卡里面那个记事本中的所有16为进制数读出来,然后送到I/O口去点亮LED?  问题二,如果SD卡中记事本的数据的容量大小有限定吗?会不会超过528KB就读不了了?另外如果我给单片机供电不是5V而是4.5伏或者3.7V,可以点亮LED,但是单片机还能从SD卡中读取数据吗?

网友A:
那我可不可以用通过MP3遥控器控制单片机,把SD卡里面那个记事本中的所有16为进制数读出来,然后送到I/O口去点亮LED?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逻辑上行得通就能通过代码实现,不过,MP3遥控器这个东东要跟你的单片机通信,是通过什么呢?红外?蓝牙?还是其他的呢?只要你的单片机能接收到指令然后按照你设计的动作即可。

如果SD卡中记事本的数据的容量大小有限定吗?会不会超过528KB就读不了了?
如果你使用文件系统的话,比如FatFS,单个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4GB,如果不使用文件系统的话,那么就更加没有限制了,不过单个块一般为512KB自己要处理好。

另外如果我给单片机供电不是5V而是4.5伏或者3.7V,可以点亮LED,但是单片机还能从SD卡中读取数据吗?
SD卡也是有规范的,可以找到3.3V逻辑的,实在不行你可以boost-up IC将3.3V升为5V。但是那样的话,跟单片机I/O逻辑电平不符,处理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