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处理数据问题

楼主:
stm8开发环境,我定义的是long int 但是发现该数据超过65535就溢出了....

网友A(2014-10-23):
直接long就可以了啊..........何必用long int..........还有,可以看一下编译器上的说明,int是多少位,long是多少位....

楼主(2015-05-12):
引用 网友A:
直接long就可以了啊..........何必用long int..........还有,可以看一下编译器上的说明,int是多少位,lon ...

谢谢,问题自己解决了,8位机int是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