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运放电路,

楼主(2014-10-13):
图中R9和T1的开路和短路,或者开路1脚,都是输出都是什么状态。很奇怪Multisim12里面设置短路居然没有用。

网友A:
电路状态有变化需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状态有变化需重新上电

我不致于连这个都不知道吧,呵呵。

网友B:
完蛋了,脑子老化了,看不懂描述的问题。1脚在哪?短路设置是什么意思?搞的我觉得自己不会用multisi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