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MC56F8256(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求助:
    在使用MC56F8256时,第一次成功烧录后,第二次就烧录不起了,一直提示“CCSProtocolPlugin:CCS:Core not responding”,我怀疑是芯片烧坏了导致提示内核无响应,有遇到相同情形的吗?

PS:已解决,JTAG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DSC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我怀疑你的硬件有问题, 请检查电源,地和JTAG管脚。

网友A:
楼主你好!
3楼是我们的DSC工程师,建议你检查你的硬件。
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直接给4楼回复。

网友C(2015-07-1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详细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吗?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的硬件有问题, 请检查电源,地和JTAG管脚。

你好!我也遇到相类似的问题了,我检查了连线,由JTAG引出的连线连接是可靠的呀,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吗?
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吗,多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