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内存宽度问题

楼主(2014-10-14):
比如0x8000 0000 这个地址能够存储多少字节的程序代码?也就是说0x8000 0001以此类推往后面,每个地址里面的程序代码是多少字节的。

网友A:
一个Byte吧,也就是一个字节...

网友B:
一个字节;
你可以根据存储范围算下,结果是不是和芯片描述的FLASH,RAM大小比较;
就可以确定是不是一个字节;

网友C:
STM32支持非对齐访问的。
假设0x08000000开始的Flash内容如下 00 01 02 03 04 05,
那么:
*((uint8_t*)0x08000001) = 0x01;
*((uint16_t*)0x08000001) = 0x0201;
*((uint32_t*)0x08000001) = 0x04030201;

楼主:
确定了,是一个Byte

网友B:
还可以通过汇编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通过汇编看出来啊;

当然可以,比如图所示,0x080037f8,0x080037f9这两个个地址里面存储的程序代码是0x482e,这个算是两个By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比如图所示,0x080037f8,0x080037f9这两个个地址里面存储的程序代码是0x482e,这个算是两个By ...

:)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