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指令周期有多长?

楼主(2014-10-14):
做了个小程序发现一条switch语句竟然达到了5us的时间,6个case,60M频率,这正常么?比运算几个乘除法都长啊
if  else  同样达到了5us.难道选择语句很耗时间?

楼主:
用的是F28027

网友A:
switch不是指令,switch根据语句的不同可能用if else if或是跳转表实现,然后就是执行成立后的语句。
具体耗时在哪,要看编译后的指令。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办法测试那条语句是5us时间的?

网友C:
CCS的编译器对switch语句的处理是用比较加跳转指令
以下以某一程序为例,看看它的指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