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14):
使用DSP28335时发现AD所有的采样通道采样回来的数据是固定的65520,采用外部2.048V基准源,AD转换采用EPWM中断触发,这个程序以前是好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变量和浮点运算功能函数,但是通过变量观察窗观察AdcRegs.ADCRESULT时就发现数值为65520,所有的通道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变化(ISREPwm1_Zero中断是正常进入的,,AdcRegs.ADCST.bit.INT_SEQ1==0和AdcRegs.ADCST.bit.SEQ1_BSY==1标志也都是正确的,但就是感觉AD没有正常启动转换),当我删除掉那些后来加的程序和变量恢复成原来的程序,或者随便加减一条无关紧要的语句以后AD数值就又正常了,应该不是运算量增加或者堆栈溢出导致的呀?程序里是定义了较多的全局变量和数组变量(包括浮点数组),函数也较多一些,但是编译并没有任何警告和错误,而且我也看过MAP文件了,变量和函数标志都没有超出规定的存储空间和堆栈空间的长度,并且CMD文件里的数据段程序我也重新修改过,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程序编译后的OUT文件大约是320K左右,有高手遇到相似的问题么?

楼主:
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楼主问题的可能原因是电脑USB链接与仿真器不稳定所致

网友B:
帮着顶一下的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