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在接电桥时不能正常放大。

楼主(2014-10-14):
电路如图所示,实物电路中3.3V由AMS1117获得,1V由电阻分压获得,无论怎么动电位器输出始终为1V即5脚的电压,测量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也能正常变化并且保证AD620是好的。在此向各位大神请教。

楼主:
我经过测试发现如果把电桥供电由3.3V改为24V,AD620就能正常工作了。难道是AD620对信号的共模电压有要求?

网友A:
共模电压当然是有要求的。供电由3.3V提供,那么输入信号已经低于 VSS 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当然是有要求的。供电由3.3V提供,那么输入信号已经低于 VSS 很多了! ...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用LM358搭了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这个电桥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
VDD,VSS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VSS都错了。

哪里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错啦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

7脚正电源,4脚负电源,5脚偏置电压。哪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7脚正电源,4脚负电源,5脚偏置电压。哪错啦?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hkw5u0769Ujp7VpSL0GR-RVylMIK733HPHb6ABhaJBl4Iry8ekER6dUcCugfXyMwI0kabhrMmwgojWVBaDpDR7UHeiuyvoqNxFiQfIi4j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hkw5u0769Ujp7VpSL0GR-RVylMIK733HPHb6ABhaJBl4Iry8ekER6dUcCugfXyMwI ...

老大你老是说我错可是我调整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后电路一切正常,我的供电没有错。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  -VS +1.9    +VS -1.2

网友D:
是这样?…目瞪口呆!…哈哈 嘻嘻 咯咯…

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  -VS +1.9    +VS -1.2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目瞪口呆!…哈哈 嘻嘻 咯咯…

啥意思

你猜猜!…使劲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