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USBUART在Win7下无法安装驱动问题

楼主(2014-10-14):
PSoC5芯片,用了USBUART模块,想做成USB转串口的功能,编译后在工程目录下有个...cdc.inf的驱动文件生成。在XP系统下可以成功安装驱动,但换到win7下就不行了,错误提示:
--------------------------------------------------------------------
Windows 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时遇到一个问题
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Cypress USB UAR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
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看了下inf文件,里面写着“for Windows 2000/2003/XP/Vista”,难道不能支持win7?
Win7系统为 Ghost Win7 Sp1 x64 装机旗舰版YN2013, 64位操作系统。

网友A:
肯定是支持Win7x64的,只是这个问题跟系统关系紧密,说不清是哪里的问题。你换个电脑试一试看行不行。

网友B(2015-07-2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了这个帖子后,我到同事的XP电脑试过了,能运行.我自己的WIN7_32 死活不行.但有一同行表示他的也是WIN7_32,一次性成功 能运行.不知是不是跟人品有关!? 补充说明:我使用的应用软件是CREATOR3.2

网友C:
跟系统关系比较大,需要Cypress仿真器吗?

网友D:
这个其实跟系统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电脑肯定是安装的ghost系统,精简了一些东西,所以不识别,建议你重装个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A:
楼上正解

网友E(2015-12-06):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