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ADS7825这款AD

楼主(2014-10-14):
最近要做一个四通道的信号采集,用到了ADS7825这款AD芯片,可是根据datasheet里时序图写的程序始终读不到数据,已经在上面耗了两天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这款芯片,可否分享一下程序。。。。我用的是串行数据输出!

网友A:
和硬件结合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硬件结合调试看看

是用的硬件+示波器,可是数据引脚一直没有数据输出,而且BUSY一直为低电平。。。兄台有用过ADS7825么?

网友B:
你确定是程序的问题?我没用过这个电路,就是说下我的看法。仔细看下电路是否正确,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模拟信号端有没有信号?如果上面都没问题,可以贴出来你的时序图和读程序段,看看你的程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的硬件+示波器,可是数据引脚一直没有数据输出,而且BUSY一直为低电平。。。兄台有用过ADS7825么? ...

BUSY一直为低电平,就不对。读不到数据就不奇怪了,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程序的问题?我没用过这个电路,就是说下我的看法。仔细看下电路是否正确,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模拟 ...

uint read_ads7825(void)
{
        uchar i;
        uint TempBit  = 0;
        uint TempData = 0;
        DATACLK = 0;                                                                                                    //´®ÐÐʱÖÓΪµÍµçƽ
        RC = 1;
        _nop_();
        DATACLK = 1;
        _nop_();
        for (i = 0; i < 16; i++)
        {
                DATACLK = 0;
                _nop_();
                if (SDATA)
                {
                        TempBit = 1;                                                                                                  //¶Áȡһ¸ö¸ßµçƽ
                }
                else
                {
                        TempBit = 0;                                                                                                  //¶Áȡһ¸öµÍµçƽ
                }
                _nop_();
                DATACLK = 1;                                                                                                    //´®ÐÐʱÖÓΪµÍµçƽ
                TempData = (TempData << 1) | TempBit;
        }
        _nop_();
        DATACLK = 0;
        _nop_();
        DATACLK = 1;
        _nop_();
        DATACLK = 0;
        _nop_();
        DATACLK = 1;
        return TempData;
}

/****************************ADS7825ת»»º¯Êý**************************/
/*º¯ÊýÔ­ÐÍ:uint ads7825_convert(uchar channel)
/*º¯Êý¹¦ÄÜ:ADS7825ת»»º¯Êý
/*ÊäÈë²ÎÊý:ͨµÀºÅ
/*Êä³ö²ÎÊý:ת»»ºóµÄÊý¾Ý
/*µ÷ÓÃÄ£¿é:
/*½¨Á¢Ê±¼ä:
/*×÷Õß:
/**********************************************************************/
uint ads7825_convert(uchar channel)
{
        if(channel==0x00)
        {
                A1 = 0, A0 = 0;
        }
        else if(channel==0x01)
        {
                A1 = 0, A0 = 1;
        }
        else if(channel==0x02)
        {
                A1 = 1, A0 = 0;
        }
        else
        {
                A1 = 1, A0 = 1;
        }
        RC = 1,
        RC = 0;                                                                                                    //RCµÍÂö³åʹÄÜת»»
        RC = 1;
        //while (!BUSY)
                ;                                                                                                    //DRDYΪµÍ²»ÄܽøÐжÁ²Ù×÷
        Temp = read_ads7825();
  if(Temp<0)
                Temp += 32768;
        else
                Temp -= 32767;
        return(Temp);                                                                //½ÓÊÕµ½µÄÊý¾ÝΪAD16bit
}

楼主:
现在能读到数据了,原因是我不小心把AD设置成了省电模式(因为单片机引脚默认输出高,所以需要手动置0),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读数据只需要16个脉冲,但是用示波器发现在这16个脉冲的前后各还有好几个脉冲,而且脉宽比较窄。我不解的是我明明只给了16个脉冲,为什么会多出来这些个脉冲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