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xx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14):
刚开始接触STM32,在看STM32F407Vxx手册。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在模拟部分中,DAC的引脚是不是只能在PA4和PA5输出?
2,如果DAC只能在PA4和PA5输出,那么ADC通道4和通道5就不能用了(100引脚封装中没有PF6,PF7)?
3,STM32F407Vxx(LQFP100)的第19脚的定义是VDD,也就是给数字部分供电的电源管脚。而在19脚周边,15脚到36脚都是ADC/DAC模拟部分。我的问题是,在硬件设计时,为了防止数字对模拟的干扰,会分数字电源VDD,数字地VSS,模拟电源VDDA,模拟地VSSA(ST也是这样分管脚的),在PCB布板时,会将数字和模拟分隔开。那么这根19管脚放在这里是不是不太合理,在布板PCB时如何处理?在同样封装的STM32F10xx中,这第19脚是VSSA。
4,VBAT不用的话,如何处理?

楼主:
自己回答一下第4个问题:VBAT不用的话,要连接到VDD,手册上说。
VBAT functionality is no more available and VBAT pi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VDD.

网友A:
1、是的;
2、通道4,5可以配置到其它引脚;
   PF6,7好像没有,具体看VGT6的引脚图;

网友A:
3、引脚排列确实是有点乱;
   ST为了兼容性,所以引脚排列一直没怎么改;
   PCB:
   VDDA,VSSA,VREF等好好处理,当然数字电源也不能忽略;
   地,单点接地;
   剩下的,看你的经验了,有问题找你们总工;

4、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通道4,5可以配置到其它引脚;
   PF6,7好像没有,具体看VGT6的引脚图; ...

通道4和通道5可以配置到其他引脚。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可以配置到哪些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关于管脚定义我看了,如果用了DAC_OUT1和DAC_OUT2,那么PA4和PA5管脚就被占用了。而查看数据手册上关于管脚定义"Table 7. STM32F40x pin and ball definitions"部分,ADC12_IN4和ADC12_IN5在LQFP100封装中,只出现在PA4(29脚)和PA5(30脚)。
所以还是不清楚通道4和通道5可以分配到其他哪个管脚上?

楼主:
没人能解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