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和40个单片机通过232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40单片机通过拨码开关设置地址,通讯芯片max3232,大家分析下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A:
不行,别想了
485等通信方式行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看看呢

楼主:
真的就不行吗?

楼主:
有没有大神用过呢?

网友B:
行,如果你不计成本,不计较性能的话,通过严谨的协议设计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如果你不计成本,不计较性能的话,通过严谨的协议设计应该也能实现。 ...

照你的方案设计,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做出来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楼主:
我的距离比较近只有10米内,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方案设计,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做出来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我的距离比较近只有10米内,也不行?

网友C:
为啥非要用232呢,找到最合适的才是王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方案设计,一点性价比都没有
做出来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你告诉楼主,没得选择。
我高速楼主,还是有选择滴。

楼主:
驱动能力好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告诉楼主,没得选择。
我高速楼主,还是有选择滴。

一个带4个有人做过可以的,不知道少一点20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非要用232呢,找到最合适的才是王道啊。

485要轮询?

网友D:
肯定行,但是是有条件的,就是所有的RXD信号变成TTL电平后,需要与一下,最后只有一个信号到单片机,特别注意,通信时,只能有一个设备应答,否则就乱了套了。
发送信号分一下,直接驱动MAX232即可

网友E:
必须要使用232通讯吗?

网友:
485走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使用232通讯吗?

是的版主

网友F:
因为有你这种需求你,所以才出现了485通信模式

楼主:
1.单片机之间不用通信,所有单片机的接收线并联,发送线也并联,各发送线要接一个缓冲电阻防止发送冲突,通信原理是:PC发有地址的数据,所有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包后比较地址是否和本身地址相同,每次只能有一个是相同的,此单片机发送数据,和stm32通信。
只有发送的单片机才把发送线端口置成强推拉方式,平时则为悬空或弱上拉方式以缓解发送单片机的驱动压力。
2.是用双串口单片机,将多个单片机串口两两级联起来,最后和PC连接,通信原理是PC机发送带有单片机地址的数据时从第一个一直往下传直到和地址相同的单片机结束,当地址不同时,就转发上一级单片机传下来的数据。
3.用可以并接多个端子的通信协议方式,然后转成RS232格式给单片机。这个协议不是232的,因为232不能接多个且有相互通信功能,

楼主:
这个是我网上看到的pc 232多机通讯

网友G:
数据量不大,19200左右的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加三极管可以增强带载能力,之前做过1带10的,现在的是1带16,协议自己规划好

楼主:
我是40个单片机只收不发,主控板上一个单片机来发送指令

网友H:
LZ,用232来实现你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系统稳定,建议将232芯片换成485/422,实现起来完全是一样的.
系统设计中采用一个主机,其他为从机,每个从机分配一个地址,协议中加入地址信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使用232通讯吗?

一个单片机只发不收是主机,另外40个单片机只收不发是丛机,所有单片机通过max3232的接收线并联,发送线也并联,我想先发送地址如果和拨码不同,引脚变高阻态,一共是24个单片机,您看这样行不?

网友I:
行,就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用232来实现你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系统稳定,建议将232芯片换成485/422,实现起来完全是一样的.
系 ...

多谢回复,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没具体做过,只听人搞过4个的,40个不知道行不行了,没有做成功过这类232通信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量不大,19200左右的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加三极管可以增强带载能力,之前做过1带10的,现在的是1带1 ...

能具体上个图吗?三极管来增强带载能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没具体做过,只听人搞过4个的,40个不知道行不行了,没有做成功过这类232通 ...

其实只要考虑主机的驱动能力,将波特率降下来就OK了.另外,通讯最好要有收有发,这样系统才稳定,要不主机怎么知道从机接收了没.

网友G:
TXD驱动三极管拉低从机RXD(可线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单片机只发不收是主机,另外40个单片机只收不发是丛机,所有单片机通过max3232的接收线并联,发送线 ...

应该可以。23楼那个方法可以参考

网友G:
从机TXD接个二极管隔离,相当于或电路,只有发送那个的那个单片机对总线有影响,其他不工作的单片机不对总线有影响

网友J:
不行的,我试过,带3个都不行,高电平不够

网友K:
可以的,主要看怎么驱动nrz的信息,还有就是软件如何调配通信时序。cctalk协议,在短距离里支持多设备通信,当然还要看波特率设置,以及你总线怎么架构的。

网友G:
3个都不行肯定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10个、16个(1个3.3V TTL带16个5V TTL,单片机内部UART)的都验证过可行,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似乎就不用在去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了,是用双串口单片机,将多个单片机串口两两级联起来,比如主单片机发送给第一个单片机先接受数据包,然后判断地址,如果和本单片机的地址不同,把数据包用从另外一个串口发给第二个单片机,如此一个一个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23楼那个方法可以参考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似乎就不用在去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了,是用双串口单片机,将多个单片机串口两两级联起来,主单片机发送给第一个单片机先接受数据包,然后判断地址,如果和本单片机的地址不同,把数据包用从另外一个串口发给第二个单片机,如此一个一个下去?

网友L:
建议用485通讯吧。我在用STM32下带80个16单片机就是用RS485通的。。。

网友M:
肯定行。
楼宇对讲项目,直接用单片机本身的串口 + 三极管 + 稳压二极管......

网友N:
那都不知道谁和谁通讯,还不弄乱掉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似乎就不用在去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了,是用双串口单片机,将多个单片机串口两两级联起 ...

这样会影响通讯速度的。你可以测算一下,根据每传输一次信息使用的时间。单片机少的话应该可以。不过还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一个mcu或者一个连接点出问题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

网友O:
10米之内40个单片机!
楼主你想干嘛,败家也不带这样的啊!

网友P:
解决好硬件驱动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Q:
你不需要多主机通讯的话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使用什么硬件实现线与!
1、直接使用三极管和上拉电阻实现线与功能
2、485总线
3、带输出使能的232芯片

网友R:
你用232也是轮询,你用485也是轮询,为什么不用485呢?
用232无非就是可以双工(在选定从机后),而485是要等主机发完从机才可以发,也就是说速度慢一点而已。

网友S:
485组网,CAN组网,以太网组网。
楼主非得弄一个232组网出来...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协议上可以玩得转,但是能不能适用你的场景就得自己去分析了。

网友T:
不建议你这么用,很少人这么用,就说明它存在问题。
单片机的出口为RS232,加个RS232转CAN的芯片,采用CAN通信方式吧!

网友U:
看应用场合吧

网友V:
485也不可能总线上直接挂40个负载

网友W:
独立的单片机做主机,40个做从机,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信号后回复一次,主机轮询的方式与40个从机通信,每个从机地址不能重复。这样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有人用ttl电平通讯做过的,所以我感觉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485也不可能总线上直接挂40个负载

不能直接挂载?为什么

网友V: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挂载?为什么

因为存在阻抗匹配问题以及驱动能力还和电缆等等有关。常规器件理论32个负载。也有特殊的64个128个等那样的,但是为了稳定,不可能接那么多。

网友X:
可以的,用广播方式就解决冲突问题。先呼地址一对一或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