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问题!!!!!!!!!!!!!!!

楼主(2014-10-14):
各位好,这边有一个项目,有一个485通信控制器,有8个通道,每个通道挂32个485终端,距离应该在300M以内,速率在19200,

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通信都正常,但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通信很差,终端的数据一直重传,导致整个系统

运行不畅,当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软件重起我的485通信控制器,通信会好一点,但我直接把485通信控制器硬件关机(关掉电源)一段时间

在上电,就可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但过几个小时又出现之前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485通信的AB线的共模电压太大的原因,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好办法!!

谢谢!

网友A:
AB两线各接1M电阻到大地,试过吧?

楼主:
我的485布线只有AB两根线,没有地线,只能在控制器端接到我的信号地上去!
但接这个电阻是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大伙都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B:
有没有用示波器看一下出问题时的波形,上升下降的研能否满足119200的传输速率,波形的电压是否满足接口芯片的要求. 出现这种问题就要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C:
各通道之间怎么分配资源,是否存在竞争,通信控制器能否很好的处理比如多个通道同时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