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今天用AD10的时候,检查不出未连接走线了。。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4-10-14):
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的AD10经常会在保存的时候崩溃,今天画线的时候一口气用了好几个画圆弧的指令,突然崩掉了。
后来出现的问题就是:
    很多地线我还没连接,并且有需要连接的白色标识线,但是在DRC规则检查的时候,我却发现那个unrouted错误个数为0,也就是说,未连接走线的错误规则检查不出来了?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画完后,生成.NET文件,然后跟原理图.NET文件比较应该就知道哪些错误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没有将silk层的规则调整,导致silk层的相互覆盖错误超过了500个,结果就查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