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丝印为H3 2341的功率放大器PA,封装都为SOT-89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10-14):
请问丝印为H3 2341的功率放大器PA,封装都为SOT-89的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三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吧

它内部结构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找到是什么型号,最好有供应商有货的

网友A:
看这个图,像是二极管;
到NXP网站看看;

也可以看下我的帖子,2014年的分立器件选型手册;

网友B(2024-04-08):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C: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D: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E: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F: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G: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H: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I: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J: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