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引脚能不能承受5V电平?

楼主(2014-10-14):
普通IO口能够承受5V输入电平, USART引脚能不能承受5V电平?谢谢!

网友A:
将端口配置为开漏模式.

网友B:
大部分IO口耐5V的;
可以直接接;

不放心的话IO口串电阻,加ESD保护等;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吧?或许可以电平转换或串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