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地串入共模电感后usb不能识别问题

楼主(2014-10-14):
目标板通过usb连接电脑能正常工作,为了滤除共模干扰,做了一个转接板,增加一个共模电感,串联在电脑和目标板的vbus和gnd间,110uH的共模电感能正常工作,但是过滤效果不明显,用10mH及更大电感量的共模电感的时候,电脑不能正常识别目标板,但是把示波器的地线连接到目标板的时候usb重启目标板又可以正常工作了,为什么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感谢了

网友A:
USB虽然是伪差分,需要通道GND回流,串了这么大的电感,高速信号怎么能通过.电脑的GND和示波器的GND都连接到大地的,所以用示波器是相当于把大电感短路了,系统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分析的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