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引脚和GPIO 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10-14):
在操作外部AD时遇到一些问题。
1.第149引脚XRD外部接口读取启用引脚可以进行控制吗?还是此引脚是默认输出?
2.对GPIO37和38的复用功能XZCS可以控制输出的状态是高是低吗?
3.GPIO35选择XR/D功能可以像普通GPIO那样控制它的输出咋U你状态吗?
4.GPIO复用引脚选择非GPIO功能时其输出的状态(比如输入、输出方向或者高电平低电平的选择)还可以控制吗?
问题有点多,希望懂的朋友分享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好   不知是那块MCU
像XRD这种引脚一般是不能单独控制的  只有在对外部存储器等操作时自动切换
像现在的小体积多功能MCU   也不一定    你看看datasheet中此引脚有没有复用功能
同理   XZCS作为片选  一般是在对于的区域映射时自动拉低    不可单独操作
功能复用的引脚不是有寄存器来配置是特殊功能引脚还是普通功能引脚
同一时间只能是一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不知是那块MCU
像XRD这种引脚一般是不能单独控制的  只有在对外部存储器等操作时自动切换
像现在的 ...

谢谢版主回复,经过试验你说的是正确的XRD是对外部存储器操作时候自动切换的,GPIO是不是只有选定GPIO功能的时候才能对其进行输入、输出或者高、低的控制呢?比如选择ePWM功能的时候只能经过ePWM中的ET或者比较什么的确定输出的高低,GPIO功能中的SET;CLEAR;TOGGLE等寄存器就对它无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经过试验你说的是正确的XRD是对外部存储器操作时候自动切换的,GPIO是不是只有选定GPIO功 ...

是的   既是有GPIO和其他服用功能的引脚   配置为特殊功能  肯定就不能用于GPIO
只能是在特殊功能中作为输入输出   根据配置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既是有GPIO和其他服用功能的引脚   配置为特殊功能  肯定就不能用于GPIO
只能是在特殊功能中作为 ...

谢谢版主回复,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B:
学习了,正在学习DS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正在学习DSP

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