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高压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14-10-14):
仪器要使用4000V左右高压,但是需要滤波,怎么选择滤波电容,选择哪种电容?谢谢

网友A:
最好选择耐压大于4kV的电容,并留出一定余量,例如6.3kV。

网友B:
有那种油浸式的电容,个头比较大

网友C:
有无油的膜电容,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需要多大电流,也没有说清楚工作频率。
老式电视机,根据屏幕大小,需要使用数千伏乃至20千伏甚至更高的电压,根本没有什么滤波电容靠显像管玻璃内外石墨涂层就够了。

网友D:
滤波有没有效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