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市电AC 0V-275V需要衰减且整流到DC 0mV-275mV,且呈线性关系

楼主(2014-10-14):
(图片)

楼主:
市电AC 0V-275V需要衰减且整流到DC 0mV-275mV,且呈线性关系,请教各路大侠,有什么电路建议吗?谢谢

楼主:
现在手头上搭了几个电路,先是用差分衰减,再精密整流,实际搭出来都不正常。

网友A:
差分采样+精密整流;

网友A:
输入保护都不加,不怕烧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采样+精密整流;

楼主,我现在这个就是差分采样再精密整流,但到精密整流低于0.7V了,有办法吗?采样用什么芯片好呢?整流用什么芯片好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这个是电压互感器吗?

网友C:
为啥要精密整流?
电压互感器后,得到0~5V的信号,然后整流,然后分压,一般应用就够了。

网友D:
1-用电压互感器降压,然后用运放搭一个“精密全波整流电路”
2-用电压互感器降压,加一个真有效值转换器

不需要隔离的话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E:
说的啰嗦!就是mV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这个是电压互感器吗?

不是商品的电压互感器。自己用磁环绕制。不用绕很多匝,自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用电压互感器降压,然后用运放搭一个“精密全波整流电路”
2-用电压互感器降压,加一个真有效值转换器

大侠您好,按您的方案,是否考虑到要严格地呈线性关系和精度呢?用变压器误差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按您的方案,是否考虑到要严格地呈线性关系和精度呢?用变压器误差挺大的。 ...

电压互感器原理上跟普通变压器类似
但精度可以达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