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adc 1.5等待时 输入电阻真的是80欧?

楼主(2014-10-14):
那 2.5V时 电流有35ma这么大?

网友A:
应该是瞬时吧,电阻肯定很离散的。想测量也很难。

网友B:
你这个算法不对啊,还有adc模块的工作的时钟没给呢。

假设是工作在最高的14M的时候  只有1.5个采样周期的时候输入阻抗是80欧。然后后面的12个转换周期是不吸取电荷的(因为已经在前1.5个周期取到足够的电荷了)。然后半个周期的重置放电。所以差不多等效吸取电流是3.75ma。  如果你工作在低频的时候,或者采样时间给长一点,阻抗就能大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算法不对啊,还有adc模块的工作的时钟没给呢。

假设是工作在最高的14M的时候  只有1.5个采样周期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