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64打点,画线,显示波形

楼主(2014-10-14):
(无正文)

网友A:
12864 有不少种控制芯片,不同控制芯片的程序都不同。
其实网上有不少例程能够找到。可能不一定的 M16, 但还是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64 有不少种控制芯片,不同控制芯片的程序都不同。
其实网上有不少例程能够找到。可能不一定的 M16, 但 ...

能动态显示波形么,不带字库的网上找了不少资料,可就是用不上,我用的芯片是比较旧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