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不能下载,串口有打印,和DDR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4-10-14):
最近投了一次板,回来几个串口有打印,但是不能下载,主芯片是ARM A9 内置10K ROM+4K SRAM,外挂NAND+ddr,请问下载和DDR有没有关系?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方式?

串口

网友B:
查原理图 如果没问题
考虑BGA焊接 上点阻焊膏 热风枪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原理图 如果没问题
考虑BGA焊接 上点阻焊膏 热风枪吹下

之前一部分板子没有时钟,BGA返修了一次后有时钟,但是还是不能下载,目测BGA焊盘也是上锡了的,但是确认不了是否有虚焊....

网友B:
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自己看下
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自己看下
贴出来

芯片是海思的HI3521,串口打印的数据十六进制一直是 20 20 20 20 20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串口数据 ,看现实什么,我开始调试的时候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到检查RAM就出错了,后来我一根根量DDR数据 ...

我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D:
海思的芯片下载都是到外部DDR的,片内就几K的ram,你下载的如果是uboot至少也得百来K,肯定是丢DD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思的芯片下载都是到外部DDR的,片内就几K的ram,你下载的如果是uboot至少也得百来K,肯定是丢DDR了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