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动态口令芯片

楼主(2014-10-14):
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好像比较少,请帮忙推荐,如果业务做动态口令芯片的可否提供2-5pcs样品及产品规格书,用来测试,谢谢!

网友A:
需要多少资源?

楼主:
谢谢楼上,网上搜了一个叫A280的,说什么天一公司的,看起来还行,网上都没搜到供应商。红外编、解码、8位段式LCD显示、4*4按键。如IO不够按键可以少做一些,看情况给我推荐吧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个同方TF376,它的网站上也是啥也没有,没法看是否合适

楼主:
论坛里没有做这方面的人可以帮我吗

网友B:
你要做多少位的显示?
凌阳的OTP 带液晶显示的 我以前做过一批  10位显示 密码 分15s 30s 45s 60s 根据种子文件产生密码 更新一次

楼主:
是什么型号,我在sunplus的官网上没有看到这类芯片的资料,能推荐一个代理的联系人更好,谢谢楼上

楼主:
搜了一款同方的ssx1018,居然有64pin,官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什么开发工具、下载工具之类的资料也找不到,我就很郁闷,他们的芯片怎么推广啊,难道是跟大客户直接联系的

楼主:
jjjyufan,请问你用的凌阳的那款IC,打开凌阳的官网只看到DVD、DVB的芯片和方案,今天找到复旦微电子的FM15160,感觉有点大材小用啊,而且资料啥的都不开放,谢谢!

网友B:
这种芯片一般网上资料是没有的
都是直接找供应商
而且都是裸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