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出厂后把代码DBGMCU_Config留在程序里,有问题吗额?

楼主(2014-10-14):
产品出厂时, 把下面的程序留在程序里,不注销,有问题么?

  DBGMCU_Config(DBGMCU_SLEE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STANDBY,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IWDG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WWDG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TIM1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TIM2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TIM3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TIM4_STOP,          ENABLE);
  DBGMCU_Config(DBGMCU_CAN1_STOP,          ENABLE);

网友A:
看你这段程序加在程序的什么地方;
假如你开启了定时器1,加上这段代码的话。就被停止了,可能会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段程序加在程序的什么地方;
假如你开启了定时器1,加上这段代码的话。就被停止了,可能会不 ...

网友B:
DBGMCU_Config,在有些应用中是需要设置的。仅在调试模式时起作用。
所以并不影响正常程序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GMCU_Config,在有些应用中是需要设置的。仅在调试模式时起作用。
所以并不影响正常程序的执行。 ...

请问版主:官方资料有写么?

网友B:
有啊,你可以看一下 RM 的手册 DBGMCU CR 的寄存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你可以看一下 RM 的手册 DBGMCU CR 的寄存器说明

好。版主。我好好看看。我似乎有一年没看手册了

楼主:
我发现是ULNK需要,JLiNK不用

楼主:
我明天看手册,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你可以看一下 RM 的手册 DBGMCU CR 的寄存器说明

大侠  在RM0008 没找到啊  :lol

楼主:
这么重要的问题 除了版主关心就没人关心么  纳闷

网友B:
楼主没有仔细看吧, RM0008 中文版 P748

楼主(点评):
大侠,中文版升级很快啊 下载很费劲啊

网友C(2015-10-22):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仔细看吧, RM0008 中文版 P748

当内核处于复位状态下时,调试器可写该寄存器。那我在程序中怎么写这个寄存器

网友D(2016-03-17):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批量的时候留着也没问题?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批量的时候留着也没问题?

是的。

网友E(2019-04-02):
如果是低功耗项目,比如我用的L053R8,留着这些代码进入STOP模式的功耗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