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光电放大电路?

楼主(2014-10-14):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光电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多少?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跨导放大电路,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输出,具体放大倍数简单推导就可以得出. 可以将3个电阻简化成一个电阻,并联的电容是否太大了?

网友B:
那是滤波电容!…不过你把话题调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跨导放大电路,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输出,具体放大倍数简单推导就可以得出. 可以将3个电阻简化成一个电阻,并联的 ...

电容是稳定系统电压的。
无所谓大小

网友D:
其实没太看懂这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太看懂这个电路。

没太用过这种电路,低通滤波?但是还有个3.3k电阻。

网友E:
这里只是T型网络的IV转换,Vout=I * (R1+R2+ R2*R1/R3),C1用100pF就可以了

网友E:
T型网络的好处是增益大,楼主用SGM8521这款运放可能精度不够哈,Vos都3.5mV了,这里至少要用SGM8581或者SGM8551

楼主:
终于遇上高手了啊

楼主:
我就觉得这个电路没那么简单

楼主:
那我调小R3  是不是可以增大放大倍数   R3最小能到多少?

网友F:
这应该是产生一个驱动电压,钳在某个范围值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调小R3  是不是可以增大放大倍数   R3最小能到多少?

减小R3可以提高增益,但也不能太小啊,运放系统讲究适度,就像洗澡盆的水,少了不够洗pp,多了也会溢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稳定系统电压的。
无所谓大小

无所谓大小?为什么不是10PF或者100UF,这个电容大了影响电路带宽,太小了会导致电路不稳定. 在IV电路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里只是T型网络的IV转换,Vout=I * (R1+R2+ R2*R1/R3),C1用100pF就可以了

如果将R1的取值等于R1+R2+ R2*R1/R3,3个电阻就可以用一个电阻代替了,结果一样。并且不会放大运放的VOS,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R1的取值等于R1+R2+ R2*R1/R3,3个电阻就可以用一个电阻代替了,结果一样。并且不会放大运放的VOS ...

T型网络电路的好处就是用不大的电阻就可以获得较大的增益,直接用一个电阻,要获得大的增益就需要比较大的电阻,电阻值过大时引入的是更多的热噪声(当然还有其他问题)
这是基本理论,翻书看下吧,不能想当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大小?为什么不是10PF或者100UF,这个电容大了影响电路带宽,太小了会导致电路不稳定. 在IV电路中是非 ...

为了避免运放系统振荡,在环路上所添加的补偿电容,是可以用于抵消负载电容\分布电容所产生的极点和零点,从而使运放系统稳定。这个电容的容值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前提是能测量出负载电容/分布电容的大小,因为与之成正比,故而实际设计上是不可计算的,因为没办法测量负载电容/分布电容的大小,通常都是借助仿真工具来试验,试出一个合适的值。这个可以找找运放稳定性的资料详细了解下。
一般走线引入的分布电容都是几pF到几十pF,负载端也大概是这么个范围,合起来就是几十pf~几百pf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型网络电路的好处就是用不大的电阻就可以获得较大的增益,直接用一个电阻,要获得大的增益就需要比较大 ...

噪声是和频率有关的,电阻大的情况下并联一个小电容就可以将噪声压下来了.T型网络将会放大VOS,另外,噪声也是会放大的,并不是只放大有用的信号,在小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直接被VOS放大所掩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了避免运放系统振荡,在环路上所添加的补偿电容,是可以用于抵消负载电容\分布电容所产生的极点和零点 ...

是否需要加电容或电容的大小不止和负载电容有关,和运放本身的频率特性也有关,同样的参数用一款运放能稳定工作,用另一款运放就可能自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加电容或电容的大小不止和负载电容有关,和运放本身的频率特性也有关,同样的参数用一款运放能稳定 ...

偷换概念!不同运放当然要根据不同的运放性能参数做不同的调整!
我同样的运放,同样的周边电路参数,有的客户用着正常,有的就振荡,就是不同的layout 走线引入的分布电容不同造成!

网友E:
为反对而凑理由反对,真是闲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跨导放大电路,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输出,具体放大倍数简单推导就可以得出. 可以将3个电阻简化成一个电阻,并联的 ...

跨导放大不是输入电压输出电流么?应该是跨阻放大电路吧!

网友G:
yanwen217说的很有道理,虽然自己不太懂,但是就是感觉说的都是对了。顶一个......我能这么总结下么:夸阻放大电路,增益大,杂散电容影响电路的带宽为了补偿杂散电容影响采用采用T型网络作为反馈网络,其中杂散电容在不影响电路的稳定性情况下可以逐步减小甚至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偷换概念!不同运放当然要根据不同的运放性能参数做不同的调整!
我同样的运放,同样的周边电路参数,有 ...

什么叫偷换概念,我的答复一直都都说这个电容是有讲究的,该取值不值无所谓的. 论坛是用来学习交流的地方,不是吵架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反对而凑理由反对,真是闲人啊

我没有反对,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要老是用这种态度答复,技术的交流只是为了进步,不是分胜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仔细一看,还真是T型反馈,1K可调,公式就不说啦。小信号放大,I 转 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偷换概念!不同运放当然要根据不同的运放性能参数做不同的调整!
我同样的运放,同样的周边电路参数,有 ...

这个确实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