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在哪些情况下会出现传输错误呢?求指点!

楼主(2014-10-14):
我使用的芯片是GD32F103RGT6,用到了其中的DAC DMA,我的应用是解出一帧帧的音频数据然后通过DMA送到DAC再到耳机播放。这个过程是在dma中断中实现的,每次进dma中断更新数据,再清除传输完成标志位。现在直接出现dma传输错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楼主:
如果配置不对,比如buffer size设置不对就会出现传输错误;如果应用中使用的内存大于实际内存也有可能出现传输错误!

楼主:
有人还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还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没搞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