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pi读取si4438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大家好,本人spi已经配置好了,要读取si4438寄存器需要什么样的步骤,比如说读取0x01寄存器,那么是否是直接SPI2_ReadWriteByte(u8 data)把地址传过去就可以了,还是直接还有什么样的步骤打开什么开关才能读取寄存器。

网友A:
应该没这么简单;
你找代理问问,应该有参考程序;
比如新华龙;

网友B(2015-06-19):
我没有用过si4438,但是spi器件通讯一般是这样的步骤(mcu做主机):
1、发送读命令
2、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3、发送0(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