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外设桥接交叉开关和零等待状态闪存控制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14):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你说提出的是KL系列芯片的两个模块。

楼主: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功能如何体现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功能如何体现出来的

楼主你好,上图就是外设桥交叉开关的结构,其实就是通过外设桥交叉开关,可以提高芯片的效率。
比如你内核工作的时候,还可以使用DMA和外设相连等,这些都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这是一种内部机制,你是不好测试的。
另外,关于zero wait state ,
Zero wait state is a feature of a processor or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which the processor does not have to wait to perform memory access.
这也是处理器的一种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不要忘了帮我们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