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模拟写入读取字节的C函数

楼主(2014-10-14):
RT,程序为:
#define NRF_SCK3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NRF_SCK3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fine NRF_MOSI3_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NRF_MOSI3_L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fine NRF_MISO3                         GPIOB->IDR&0x0010 //PB4  读取PB4端口的状态

u8 SPI3_WR(u8 byte)
{
        u8 k,receivedata;
        for(k=0;k<8;k++)
        {
                NRF_SCK3_L;  //SCK拉低
                receivedata<<=1;
          if(byte&0x80)
                        NRF_MOSI3_H; //写入1,MOSI为1
          else
                        NRF_MOSI3_L;  //写入0,MOSI为0
                delay_us(1);
                NRF_SCK3_H;           //SCK拉高
          byte<<=1;
                if(NRF_MISO3)          //读取MISO的值
                        receivedata |= 0x01;
                else
                        receivedata &= 0xfe;
                NRF_SCK3_L;
        }
        NRF_SCK3_L;
        NRF_MOSI3_L;
        return receivedata;
}
请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对时序图理解的不深,谢谢!

网友A:
写是对的,根据实际时序(示波器看),再决定某些地方是否需要加延时;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完整的spi根据时钟有效边沿和数据有效边沿有四种时序你用的是哪一个就不知道了.
spi硬件可以完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完整的spi根据时钟有效边沿和数据有效边沿有四种时序你用的是哪一个就不知道了.
spi硬件可以完 ...

我用的CPOL=SPI_CPOL_Low;CPHA=SPI_CPHA_1Edge;SCK空闲时为低,第一个上升沿采样

楼主:
暂时没找到原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