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编译gstreamer出现gst-plugins-gl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4-10-14):
之前,我也遇到了gst-plugins-good的问题,按照论坛中提到的方法屏蔽了其中三行,解决了该问题。
但是再次编译,又遇到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9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Oct 14 17:23:40 2014
Ended:   Tue Oct 14 17:30:24 2014
Elapsed: 40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编译的时候你要安装所有ltib需要的packages。该帖中提到错误信息: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你这里 安装一下libgl1-mesa-dev就好了的。

网友A:
安装命令为: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命令为: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你好,我在编译GST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libgl1-mesa-dev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839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9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Oct 14 17:23:40 2014
Ended:   Tue Oct 14 17:30:24 2014
Elapsed: 40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按照出错指示,安装:
fz@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libgl1-mesa-dev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fz@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glx
正在读取软件包列表... 完成
正在分析软件包的依赖关系树
正在读取状态信息... 完成
libgl1-mesa-glx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升级了 0 个软件包,新安装了 0 个软件包,要卸载 0 个软件包,有 0 个软件包未被升级。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再次进行编译,又出错:

configure: error: OpenGL is required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7778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fz/ltib/tmp/rpm-tmp.77781 (%build)
Build time for gst-plugins-gl: 6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Wed Oct 15 18:05:28 2014
Ended:   Wed Oct 15 18:05:34 2014
Elapsed: 6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st-plugins-gl
只不过两条提示信息稍有不同,但都是关于openGL的,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编译GST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configure: error: GL or EGL is required, consider installing  ...

楼主你好,我编译的时候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在安装完: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
就解决了的。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提到你编译GST是遇到以上问题,编译GST指的是什么呢?你的gstreamer 是否已经安装并编译成功?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在根据i.MX 6 Series Ubuntu Multimedia User's Guide文档,编译gstreamer过程中出现的;
在配置界面中其中有一步是要求选择libfslcodec, libfslparser, libfslvpuwrap, gst-fsl-plugins, gst-plugins-gl, and fslalsa-
plugins这6个包,选择后进行编译,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gstreamer没有编译成功;
我按照你说的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之后,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可能还有别的方面的原因吧,我再查找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在根据i.MX 6 Series Ubuntu Multimedia User's Guide文档,编译gstreamer过程中出现的;
在配 ...

楼主你好,在文档最开始也有提到ltib codecs中的fsl-alsa-plugins-1.0.25.tar.gz等等文件都要拷贝到 opt 目录下的,请问你都拷贝过来了吗?

网友A:
还有你这里Ubuntu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里Ubuntu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呢?

1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文档最开始也有提到ltib codecs中的fsl-alsa-plugins-1.0.25.tar.gz等等文件都要拷贝到 opt  ...

ltib codecs这里面有6个包,我把这些包都放到var/tmp/pkgs里面了,不是你说的opt目录下,请问这个究竟放到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ib codecs这里面有6个包,我把这些包都放到var/tmp/pkgs里面了,不是你说的opt目录下,请问这个究竟放 ...

楼主你好,是放在录/var/tmp/pkgs下,我记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已经结贴?能说明是怎么解决的吗?我也卡在这个问题上了!谢谢!

网友C(2015-02-03):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是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网友D(2015-03-19):
在调试camera的时候,我也遇到了gst-plugins-gl编译失败的问题,sudo apt-get install libgl1-mesa-dev之后,依然出错,索性将这个包不编译了,试了试照样可以用。但不清楚有没有啥副作用。

网友E(2015-08-07):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也是Failed building gst-plugins-gl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g-ltib#userconsent#按照这里面的方法能够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