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的通断

楼主(2014-10-14):
下面的电路是通过G1,G2控制S1,S2的通断。当G1,G2为高电平时S1,S2通。但按我的理解当G1,G2为高电平是D分别与S1,S2导通,S1,S2之间没有导通

网友A:
两个MOS的D极内部还通过金线相连呢,那它们算不算连通?

网友B:
实际上是通的 MOS管 导通时是双向的。

网友C:
有寄生二极管的存在,NMOS从S极输入的话就是通的,没有开关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寄生二极管的存在,NMOS从S极输入的话就是通的,没有开关作用

应该说是没有“关”的作用,但“开”的作用还是有的,MOS充份导通时,其压降比二极管正向压降小,因而二极管实际上没有正向电流。

网友E:
S1、S2之间通不通,不能简单的回答。本电路是D与S1、S2的通断控制问题。

网友F:
D悬空,分析就简单了。

楼主:
D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悬空,分析就简单了。

D是悬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D是悬空的

G1高, G2高,S1、S2看作双向直通。
G1低, G2低,S1、S2看作双向都不通。
还有四种情况,自己推。

网友F:
注意寄生二极管的存在。

网友G:
通过G控制D/S的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通的,即使没有二极管也是一样,但是前提你要保证每个MOS都导通。。本来就是双向导通的。。。 ...

我看别人的课件写当Vgs大于开启电压时,电流的方向是从D到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寄生二极管的存在。

我在网上看见别人说mos管是双向导通的,这个也能解释。寄宿二极管也能解释,我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所以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G1高, G2高,S1、S2看作双向直通。
G1低, G2低,S1、S2看作双向都不通。
还有四种情况,自己推。

原因是mos管导通是双向的还是寄生二极管,为什么说mos管导通是双向的呢,我看别人的课件说当Vgs大于开启电压时,电流的方向是从D到S,这不矛盾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因是mos管导通是双向的还是寄生二极管,为什么说mos管导通是双向的呢,我看别人的课件说当Vgs大于开启 ...

注意去看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场效应管的“导通”是指导电沟道的导电,没有说电流方向非要 从D到S 或 从S到D的,两个电流方向都可以流动。

只不过是对于N沟道的MOS管来说,由于寄生二极管的存在,导致从S到D无法承受大的电压(都被寄生二极管“短路”了),所以一般书上的应用只讲从D到S的导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见别人说mos管是双向导通的,这个也能解释。寄宿二极管也能解释,我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所以 ...

说mos管是双向导通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