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LI9481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我要用STM32操作ILI9481,有一个51的例程,是用8位数据方式写的。
我现在用16位方式写。
下面是51例程里的一段程序:
LCD_WRITE_CMD(0x00,0x11);
                 delayms(20);                          //2.4ms
         LCD_WRITE_CMD(0x00,0xD0);
         LCD_WRITE_DATA(0x00,0x07);
         LCD_WRITE_DATA(0x00,0x41);
         LCD_WRITE_DATA(0x00,0x18);

命令是8位的。

原来写命令0x11,我想这样写写0x0011,高8位补零.
写数据,3个参数,0x07,0x41,0x18.
我现在这样写0x0741,0x1800,第二个字节低8位补0.
也就是说
LCD_WRITE_CMD(0x0011);
                 delayms(20);                          //2.4ms
         LCD_WRITE_CMD(0x00D0);
         LCD_WRITE_DATA(0x0741);
         LCD_WRITE_DATA(0x1800);
        请问高手,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试过啦,不行啊!

网友B:
当然不行啦,你看看数据手册,你就会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