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9S8AC16CG是哪个系列的?(已解决)

楼主(2014-10-14):
M9S8AC16CG是哪个系列的?
小弟需要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实物上的型号是M9S8AC16CG,想找一下它的数据手册与开发环境.及相关资料,度娘一看,乱的很,去官网一看,不明白属于哪个系列的.
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吧

楼主:
与MC9S8AC16 是不是一样?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芯片就是MC9S08AC16
所以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型号下面去下载相关的文档: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A:
关于8位芯片的型号编号如下:

16C后面的是代表封装了,
这些内容,你可以在文档MC9S08AC16.pdf中找到:

楼主:
谢谢楼上
开发这个芯片用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及怎么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
开发我是用C的是不是CodeWarrior 还是说还有其他环境,下载代码到单片机是否需要专业的编程器类似PIC,AVR,或是跟STM32一样,芯片自带引导程序,直接串口就可以?
因为身边朋友都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找以上答案无果,求楼上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开发这个芯片用什么集成开发环境及怎么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中?
开发我是用C的是不是CodeWarrior 还是 ...

楼主你好!
关于芯片支持的编译器,需要使用Codewarrior:

下载可以使用ULINK等,你也可以在上面的链接中找到,硬件开发工具: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S08AC&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当然,如果你需要使用串口下载,也可以,你需要自己做bootloader,我们官方也有应用笔记以及例程可以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