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由米勒效应想到的....

楼主(2014-10-14):
米勒效应大家都知道,通常是用在输入和输出间有跨接电容(可以是特意设计的或寄生的电容)的情况下,给出其等效的输入端电容。

其实,如果知道如何计算策动点函数(其实就是端口阻抗或导纳)的话,米勒效应的等效关系就显得非常的简单,或可以认为就是策动点函数的特例。

先给出计算单反馈环网络的策动点函数(端口阻抗)的计算公式:

    Z = Z0(1-T0)/(1-T∞)

其中,Z0是令环路中的放大环节无效(即增益、跨导或跨阻为零)时的端口阻抗,T0是令端口短路情况下的环路增益,T∞是端口开路情况下的环路增益。注意,其中的负号取正反馈符号约定。

楼主:
上图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关于米勒效应的示意图。注意,其中的放大器A(S)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输出阻抗为零。

由策动点函数,直接得到了米勒等效关系。

楼主:
现在把问题弄得稍微复杂点,加入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负载。

楼主:
这里,再给个压控电流源的情形,并给出对照的等效压控电压源。各自的计算可得到相同的结果。

楼主:
补充:

由三楼图可知,无负载情况下增益为:

    A' = (A Z + r0)/(Z + r0)

输出阻抗为:

    Zo = Z||ro

接入负载ZL,得含负载的增益:

    A'' = A' ZL / (ZL + Zo) = (A Z + r0) ZL/(Z ZL + ro ZL + Z ro)

可以验证:

    Zi = Z / (1 - A'')

网友A:
几天不见,酱油一改风格。。。感觉真好~~

收藏~~

楼主:
继续:

前面讲了,其实米勒效应就是那个跨接阻抗(通常为电容)对输入端口的策动点函数的影响。典型表达式为:

    Zi = Z/(1-A)

下面,就针对这个表达式作一番讨论。

假设A近似为实数,而通常在表述米勒效应时设定A<0(反相放大),显然就有

    |Zi| < |Z|

意味着,那个跨接的阻抗等效入输入端口后其模变小了,若是电容的话其容量变大了。

现在考虑反过来的情形,即0<A<1。显然有

    |Zi| > |Z|

而当A接近于1时,|Zi|会趋于无穷大。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自举”。

楼主:
那么,如果“自举”过了头了(A>1)是个什么情形呢?

显然,根据那个表达式

    Zi = Z/(1-A)

可知Zi变符号了。如果设Z是个电阻R,则等效入输入端口后就变成了一个负阻。下面给个例子:

楼主:
如果在上图的基础上,在输入端再并入一个阻抗为 R2 R3/R1 的电阻,则输入端将呈现出无穷大的阻抗。具体见下图:

楼主:
其实这已经是引入了一个所谓的Howland电流源的雏形。下面给出其两个具体的示意图:

楼主:
总结一下:

米勒效应(或米勒定理)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关键在于你要明白它的前提条件及其本质特性。

其实,任何一门科学或技术都是有其自身的涉猎范畴和应用前提。讨论或应用相应的理论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则行事,否则毫无意义!

网友B:
说有一个源啊,它输出端接了一个电容,对于源而言这个电容很腻歪,因为它想输出某个电压值,必须吐出电流来给这个电容充电。当然源的输出只接了电容的一个极板,电容的另一个极板呢?如果是接了固定的电位(比如GND)还好,可它偏偏不是接固定的电位。当源给它一个极板充电时,另一极板的电位在下降。这就让源很闹心:“我这么费劲地给这孙子充电,怎么电压就上不去呢?这电容到底多大容量啊?”

大家评一下我要这么来说这个事的话,是不是各种层次的听众大概都能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说点别的。说有一个源啊,输出端接一电阻,对于源而言电阻比电容亲切一点不那么腻歪。源想输出一个电压,当然它也得输出电流流过电阻,这样才能在电阻上建立起电压来。当然源的输出只接了电阻的一个端,电阻的另一个端呢?如果是接了固定的电位(比如GND)还好,可它偏偏不是接固定的电位。当源给电阻一端注入电流时,电阻另一端的电位在上升。这就让源很开心:“我才给电阻注入了那么一点电流,它这端的电压就升高这么多啊?这个电阻到底多大阻值啊?”

大家来评一下,我这样说射级输出器利用“自举”手段提高输入阻抗,是不是各种层次的听众大概都能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有一个源啊,它输出端接了一个电容,对于源而言这个电容很腻歪,因为它想输出某个电压值,必须吐出电流来 ...

如果是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那在C和B之间的电容,会产生一个有半平面0点。

考虑信号源内阻的情形下,会出现反调问题。

因为输出和输入反向,输入增大越多,那么电容流过的电流越大,这回使得基极电压降低。

从而不能再增大输出电压。

如果这个电容足够大,那么就是个负反馈电路了。

这个电容可以折合到输入就是放大倍数倍的C。

因为已经把RHZ甩开了,所以就稳定的电路,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

然而自举是另一个问题。

米勒电容是负反馈作用。

而自举于反馈无关。

放大电路的自举,是为了得到电流元高内阻的效果。

自举是为让某个电阻的电流几乎为0。

网友D:
,酱油大神。

网友E(2021-10-06):
狭义的米勒效应,是三极管的内部反馈,
三极管,除外那个公共端,剩下的是一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这两端都是反相的,至今还没例外,
而那个导致 米勒效应 的电容,是管子本身的结构所成而非级联耦合,至于对管子性能的影响,可是无分用场的,特征频率与米勒平台,皆为此效应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