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C9S12XEP100单片机中时钟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在写PLL锁相环电路时,若将程序中的while(!(CRG标志寄存器_LOCK)==1);注释掉。则总线频率变为之前的1/5。求大神指点。。
void Init_PLL(void){
  COPCTL=0x00;
  CLKSEL_PLLSEL=0;    //CLKSEL的第7位置0,选择系统时钟源为OSCCLK
  PLLCTL_PLLON=0;     //禁止PLL, PLLCTL.6(pllon)设为0;先关闭PLL
  SYNR=0X67;          //根据需要的时钟频率设置SYNR和REFDV寄存器
  REFDV=0X0F;
  POSTDIV=0;
  PLLCTL_PLLON=1;     //打开PLL, PLLCTL.6(pllon)设为1;开PLL
  while(!(CRG标志寄存器_LOCK)==1);//通过判断LOCK位
  CLKSEL_PLLSEL=1;     //确定PLL是否稳定,稳定则选择PLL频率作为系统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