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损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14):
当然有啦。

网友B:
管子烧断内部引线,这是极其平常的事儿了,不过不大会无声无息地进行
这也值50分?土豪

网友C:
电流在承受范围内、发热不严重就不会吧,我猜想

楼主:
嗯,我觉得你的说法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烧断内部引线,这是极其平常的事儿了,不过不大会无声无息地进行
这也值50分?土豪 ...

芯片引脚处有引线,其他位置还会有吗?

50分是想得到有价值的回复,知识无价。

网友B(点评):
非常明确告诉你:会断的!50分儿给我吧

网友B:
见过熔丝烧断吧,熔丝管来不及发热
有时,工艺缺陷会令管芯在高温应力下焊点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熔丝烧断吧,熔丝管来不及发热
有时,工艺缺陷会令管芯在高温应力下焊点开裂 ...

那就是确认短路时的芯片温度就OK了吧。

网友D:
会的
你可以找个MOS试试
比如说原先的MOS 最大电流10A 现在短路了 流过的电流估计大于10A
发热......

网友D:
冒烟 起火
上次我有个MOS 板子上用着 就冒烟 起火了

网友A:
二极管,发光管,三极管都有这种现象。短路后和保险的机理一样。

网友E:
mos也跟图片中的焊接绑定方法类似

出现短路的情况较多;
断路一般烧毁的比较严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os也跟图片中的焊接绑定方法类似

出现短路的情况较多;

这是个什么?IGB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什么?IGBT?

IGBT模块内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