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怎样隐藏结构体的细节?

楼主(2014-10-14):
就以链表为例
\\a.h
Struct list {
    Struct list* next;
}
Void init-list(Struct list*);
\\a.c
Void init-list(Struct list* list)
{
  list->next = 0;
}
\\main.c
Main()
{
Struct list list;
Init-list(£list);
}

这样会暴露结构体的细节,如果将节点定义在c文件中,对外提供节点指针,应该怎样编写呢?

楼主:
\\a.h
Void init-list(Struct list *list);
\\a.c
Struct list {
  Struct list *next;
}
Void init-list(Struct list *list)
{
List->next = 0;
}
\\main.c
Main()
{
  Struct list *list;
Init-list(list);  //执行此处会出错
}
类似这样子,只提供节点指针,应该怎样进行初始化等操作呢?

网友A:
要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实例,再定义指针指向它。你那个指针不知道指向什么地方。

网友B:
void *
啊。
然后程序里面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