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示屏

楼主(2014-10-14):
我们是做大功率UPS的,想用MSP430F5系列来做显示屏,通过I2C与主控的DSP通信,
显示屏主要是显示UPS状态和接受用户指令的
MSP430用在这类产品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啥问题的,主要是要在抗干扰方面得多注意下

网友B:
提高可靠性需要整体的设计  而不是某一个元件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低功耗这一块是强项的,整体稳定性主要还是看楼主的设计了啊,用其他单片机,设计不好的话,也不能有好效果的

网友C:
做显示屏的话是没问题的啦,主要是要将模拟电路跟数字电路分开就OK啦

网友D:
对,楼上正解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