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现成DSP板子上的芯片的作用

楼主(2014-10-14):
怎么查现成DSP板子上的芯片的作用 [

网友A:
什么板子

楼主:
DM642的板子

楼主:
上面有很多芯片,用放大镜知道了他们的型号,比如CU257等,但是查不到它们的作用

网友B:
网上查查吧,很多资料吧

楼主:
网上都是些交易信息,PDF资料项也点不进去

网友C:
进入 www.alldatasheet.com 搜索芯片型号即可

网友D:
楼上说的是个常用下载数据手册的地方,不过有的芯片上虽说印有标记,但有时候根据这个标记也查不到。

网友E:
没有芯片手册吗?板子都会提供所使用芯片的资料的,看手册吧。

楼主:
嗯,我再查查吧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F:
进入www.icpdf.com,输入你的芯片型号,只要有
前面那部分就行,它会出许多的列表,你看看是不是与你的相符

网友G:
引用 楼主:
网上都是些交易信息,PDF资料项也点不进去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MMSZ15

英文的 但是某些时候不得不用

网友G:
再这里查就OK了

网友H:
前提条件的是需要知道该芯片的具体型号的吧。。